再一次被QFN难住了,缺焊盘的,怎么补?半天没成功

楼主(2015-02-10):
还是先看图吧

边上有两个脚,烧了一个小坑,掉了两个焊盘。怎么整?我先是涂绿漆,可惜一天过去还不凝固,于是没办法就简单的在小坑里贴了一小块胶条。

1 我先是焊好芯片,然后试着从侧面飞线,那个难啊,好不容易焊住一根,焊接另一根时就会碰掉前一根。否则就都是虚焊,拉一下就掉了
2 由试着先补焊盘,就是先飞线到焊点位置,但是焊盘无法固定,吹芯片时,铜丝直接就移位了

帮帮我吧,手太笨了

补充内容 (2015-2-11 21:06):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额指点,我也明白了,哪种方法都能焊接好,只是我水平没到家。当初焊接完好的qfn时以为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都不是问题了。看来焊接也是门艺术

网友A:
直接漆包线飞,再焊芯片,,只掉一根很容易搞定!~~~我最多的时候掉过4根!!!

网友B:
芯片引脚先飞好线,再上板焊芯片,注意芯片引脚飞线不悬空,最后飞线到板子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漆包线飞,再焊芯片,,只掉一根很容易搞定!~~~我最多的时候掉过4根!!!

点对点飞线。

网友C:
用多股软线中的其中一根(不要用太细的那种,更不要用漆包线。有弹性不好定型,最好用电脑电源的输出线,剥开外皮后其内部的多股线非常的光亮,非常容易焊接),剪下一段先镀上锡,而后将一端和PCB飞线点焊接好,另一端用尖镊子夹住引致芯片原焊盘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并整形和原焊盘对齐并保证与PCB平整。这很重要也是关键!检查无误后,再把芯片镀上锡放上去,使芯片和飞线接触良好,再焊接就OK啦。(其余的飞线也如法炮制),有耐心,不要急躁才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
烧掉的焊盘,大多是芯片的供电脚,或供电脚与GND紧挨的焊盘(类似这样的,进水机较多见)。这些供电点一般都和芯片位置距离很近,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焊功只能平时多多练习。

网友:
小心吹上去后,才发现芯片吹坏了。

网友:
这个飞线不难啊!

网友D:
这个好弄我每次都是先从引脚上飞线然后在去焊接芯片的

网友:
没有什么方法,练好烙铁吧

网友:
我都是铬铁焊的

网友:
用尖头烙铁先把飞线焊在芯片上,应该不会太难。

网友:
耳机线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引脚先飞好线,再上板焊芯片,注意芯片引脚飞线不悬空,最后飞线到板子上。

我也试过这样,芯片飞线焊接好,然后再焊接芯片到pcb,用烙铁还是风枪?
用风枪的话,很容易把焊好的飞线吹歪了。

网友:
qfn也都是烙铁焊接?你真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弄我每次都是先从引脚上飞线然后在去焊接芯片的

后焊接芯片,原来焊接好的细线,总是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多股软线中的其中一根(不要用太细的那种,更不要用漆包线。有弹性不好定型,最好用电脑电源的输出线,剥 ...

谢谢您,后补的焊盘还用什么固定吗?这样 的焊盘会不会移动位置?
我也试过这样做,由于飞线很短,风枪吹的时候,之前焊到pcb的一端也融化了,芯片稍一动,焊接点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焊接芯片,原来焊接好的细线,总是掉了

你开的风太大了,多多练习就好了 ,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总是把线焊接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后补的焊盘还用什么固定吗?这样 的焊盘会不会移动位置?
我也试过这样做,由于飞线很短,风枪 ...

为防止引线在焊接芯片时被热风焊台吹溶,可以用锡纸粘贴住,以不影响焊接芯片为佳,等芯片焊接好后,再把锡纸轻轻揭下来。

网友:
我就是这样弄废了一张板子

网友:
我有次也是焊盘掉了4个,我是先焊好,再飞线,用尖头,要有耐心。

网友:
感觉这种比BGA焊盘好处理多了!

网友:
直接用飞线接到另一个相通的元件脚上

网友:
都是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