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主板e5200cpu升级成q9300后出现f2提示

楼主(2015-02-10):
如题升级cpu后出现了
"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
f1和f2的提示,然后每次开机都要按F2后才能进系统
我关了bios里的Anti-surge support 选项后就能自动进系统了
那我现在主要的疑问是出现这种情况,我关掉了Anti-surge support选项会对我的机子有什么影响~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的,放心使用。

网友A:
你尝试用螺丝刀敲一下场管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再有一个电源老化

网友:
Anti-surge support是华硕主板特有的防浪涌电源供电设计,一般情况下关闭并无大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尝试用螺丝刀敲一下场管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再有一个电源老化

谢谢各位热心的回答,我的电源是新的,普易达额定300w不过我考虑过是不是换了cpu后机子对电源的要求变高了呵,显卡才GT240 d5 512M呢~~~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看呗

网友:
这个是你的主板侦测到电源有异常的电压,有可能是你升级U 后功率抬升,电源无法提供正常电压,也有可能是SIO 侦测到的电压有异常,你没有说是那个型号,有的型号侦测电压的功能不在sio中,这种板会有一个专用浪涌侦测芯片

网友:
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