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I5-G31SVM-REV:1.0跑码d0--

楼主(2015-02-10):
接到一个捷波MI5-G31SVM-REV:1.0的主板,开机不显,不报警。测试卡跑“d0--”。检测CPU、南北桥、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没有发现很明显的问题。求助有师傅们遇到过吗?

网友:
打一下CPU座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吧。

网友:
使用论坛搜索 你会发现d0大多与bios相关 楼上的建议也可取 只是可能性较小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那复位呢?刷过BIOS吗?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查内存的几个小供电 , BIOS 北桥

网友A:
先换内存,再刷BIOS。。。在检查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内存,再刷BIOS。。。在检查桥............。

对,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D0就是初始化芯片组,跟BIOS有关 也可能是桥或座址虚焊

网友:
复位有了吗???如果有复位,刷BIOS.。。或者先压下桥或者座,看看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