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S跑E3不亮

楼主(2015-02-10):
原来故障跑E3,感觉没有过内存,刷BIOS,刚刷完BIOS,测试可以亮,正常跑马,开机几次都可以亮,把机器装起来开机,又卡E3不亮机,拆下主板还是卡E3,再刷下BIOS又可以亮,谁知道E3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BIOS芯片背面及附近有些什么元件被你加热了,也许是它们的事儿。

网友:
主板有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刷试下。。。

网友:
淘宝上买了两片25PX64VG芯片,在编程器上居然提示无芯片,可恶的卖家芯片竟然是坏的,在苹果的料板上找个25L6406E的8MBIOS芯片换上,现在装机测试都可以亮,装了XP,快安装完的时候,屏幕背光不亮了,重新开机,背光闪下就不亮了,好像是屏幕坏了,还有鲁大师测试温度很高,不知道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可在官网下载的BIOS,又不能直接升级

网友:
如果你查下来又可以的话    你看下你那里接触不好   或者是外设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