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谁修过苹果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5-02-11):
苹果MC007 1316 显示器暗屏,板号820-2697-A暗屏怎么修啊

网友A:
昨天我修了一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板子图在此,在线等候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修了一个,是屏的问题

这个屏led灯带已经拆开检测过了,没问题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苹果的产品,好精密呀。

网友:
什么分辨率的 苹果的不便宜

网友:
苹果的显示器都不好玩

网友B:
暗屏怎么还能是驱动板呢。应该是背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怎么还能是驱动板呢。应该是背光啊

驱动板和高压板在一块板子上

网友:
驱动板和升压条在一块  好麻烦约

网友:
重点查一下PCB板上的升压,如果高压达不到20多V就会出现屏暗

网友:
这种显示器带灯管的吧?换根灯管试试先确定是不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