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品牌机G31-M5 V1.0主板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5-02-11):
品牌机G31-M5 V1.0主板 复位灯常亮
清了一下COMS 就不启动了    蜂鸣器一直响 每间隔
复位针脚电压正常
CPU供电处正常
除去CPU报警停止  短接COMSCLR 报警停止   诊断卡显示   17  e3
求解 是不是BIOS出现问题

网友:
换个U看看,如果不行,刷个BIOS了。。

网友A:
E3不过内存。查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CPU换过      BIOS  AMI  诊断书上说e0-e 不能退出复位状态    看来只能重新烧录BIOS了   还得去买烧录器

网友:
BIOS 内存。CPU 边上有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3不过内存。查内存相关电路。

四位诊断卡应该怎样看 看后两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位诊断卡应该怎样看 看后两位就行了吗

只看后两位就行了

网友:
很好,学习了,谢谢指点

网友:
坐下南桥试试

网友:
查下内存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