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22a300显示器,清空s24cs08问题

楼主(2015-02-11):
擦除25x,擦除数据可操作,擦除s24cs08数据,灰色不可操作,编程器坏?求教

网友:
擦除25x,擦除数据可操作,擦除s24cs08数据,灰色不可操作,你要选择24C08苡片才能操作

网友:
选择的是24cs08a

网友:
25系列是程序,24的直接换也可以

网友:
换个全新空白看看

网友:
可能脚位接触不良要不然换一个试看看

网友:
是不是存储芯片坏了。

网友:
找个一样的芯片刷

网友:
三星程序问题,一般写25X的主程序就可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A:
24c08不能擦除,只需覆盖

网友:
是24存储器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c08不能擦除,只需覆盖

誰說的不可擦除,除非編程器有病或者芯片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