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E430半小时断电问题。

楼主(2015-02-11):
联想E430 开机半小时左右断电,马上在开能开机,每次都是半小时左右,不管你是耍游戏,还是放着不用,都是半小时。感觉和供电温度这些没多大关系。于是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的,我几乎把论坛的BIOS 都刷了一遍,还是不行。这个机器两个BIOS在一起的,不知道刷哪个,于是两个一起给刷了。都不行。有些是第一次不能开机,等很久才显示。有些是开机马上就能显示,但是半小时要断电。于是把第一不能开机的BIOS和每次都能开机的U5和U6 混在一起,刷了十几次。芯片都刷坏一个。终于有两个bios刷上去,每次都能开机,而且不断电的了。 放了一天的电影都没断电了。特意备份的BIOS资料,看在这么麻烦的份上加电分吧!!!

E430 U5解决半小时断电.zip

E430 U6解决半小时断电.zip

网友:
楼主下功夫了!辛苦喽。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不知道,反正很神奇。

网友A:
楼主最后是换了芯片刷的吗?

网友:
真不懂这撒情况、、有时候修板真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是换了芯片刷的吗?

嗯  开始都能刷进去,多焊了几次 就刷不进去了

网友B:
楼主BIOS今天正好碰到一台,E430不引导,刷U5 U6后解决!以前是2.50的刷后变成1.12了.没关系进系统再刷成2.55的。附亮机图:

主板图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此机是独显!LA-8131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BIOS今天正好碰到一台,E430不引导,刷U5 U6后解决!以前是2.50的刷后变成1.12了.没关系进系统再刷成2. ...

版本倒是没注意,反正能用。没管这么多

网友: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懂啊

网友C:
我的是E440,不过貌似听说刷别的机器的bios会导致开机前黑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E440,不过貌似听说刷别的机器的bios会导致开机前黑很久

这个BIOS 不会,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是BIOS 问题  客户机器都已经拿走了,你说是不是BIOS

网友:
真是感谢楼主的BIOS资料,正好手里来了一台,用的上

网友:
这个BIOS 绝对是好的  机器现在没返修

网友(2015-03-30):
同样的机器,我刷完开机等很久显示,报1802错误

网友:
我手里现在就有台机器   我刷下试试

网友(2015-07-09):
也就是说要换BIOS刷才行是吗?我手上有台是开机上到0.29掉电重起就能亮机了,每次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也是BIOS问题呢?

网友:
楼主太有决心了。

网友:
楼主费心了 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
我的机器刷了论坛的BIOS后就是半小时关机 等一下试一下

网友(2015-08-27):
有台一样的,刷来试试先

网友:
看视频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花屏死机,然后刷了最新官网bios,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这个bios能不能解决?

e430散热真垃圾

网友(2017-08-14):
我的有时候到0.23断电,多开几次有能开机,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2017-11-04):
谢谢楼主分享 最近遇到这个问题 自己试试

网友(2023-02-15):
用什么软件刷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