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投影机花屏(估计是DMD坏)维修进度开始

楼主(2015-02-11):
优派投影机,上家貌似找人维修过或者没维修!写有DMD坏
我拿到手也觉得是DMD坏,但是DMD非常贵 论坛朋友帮我判断下有其他可能吗
在顺便问下哪家有这样的DMD  客户同意维修我好买这配件

网友:
就是DMD坏了, DMD确实非常贵 我也没有很好的渠道

网友:
这个就是DMD坏,某宝都要700以上

网友:
DMD坏了,这种一般没几个客户愿意换的成本也要8.900,

网友:
电压正常?DMD坏的少

网友:
恭喜你这个可以扔了

网友:
是不是光学镜头内部有灰尘啊?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问题,放角落不舍得扔

网友:
DMD芯片坏了

网友:
DMD是什么东东?光电转换模块吗?

网友:
色片被烤坏也会出现花屏

网友:
基本可以扔了,,,,,,,,,,,,,,,

网友:
看看是否光路或镜片脏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15-04-07):
DMD壞. 最簡單 你把DMD拆起來看. 上面一定會有 一些 反光的點.

网友:
DMD有渠道可以交换的

网友(2015-12-20):
换了DMD 850元!晕!

网友:
是dmd问题,没有其他办法,有动手能力的,拆开,查dmd型号,然后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