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5g开要能进系统听的到声音,屏幕黑屏

楼主(2015-02-11):
接机开机能进系统听的到声音,屏幕黑屏,,,换过屏幕试过,,焊过显卡,还是无果,,求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
查显卡电路 打信号阻值哈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掉试试,或是进GHOST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换个别的系统试试,在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外接试了吗?屏线,屏各供电正常吗?得查查呀。

网友:
屏线,,屏,同,,,  都是好的么

网友:
开机电流多少了?外接呢?显卡可能性较大。

网友:
屏工作条件EDID不满足

网友: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呀,从新下载驱动如果还黑屏一般就是显卡了

网友:
开机要是能亮,进系统后不亮一般是显卡驱动。

网友:
别一来就干桥。。。

网友:
显卡换个试试个 外接什么情况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这机南桥也爱坏。

网友:
查显卡电路 打信号阻值哈  顺便外接试试

网友:
丫的。这群人。。先查 屏幕供电。 再看排线。。暗屏 有显示是高压没出。。黑屏无显示肯定是无供电。一般是3.3V 没了。。
六楼正解!!!

网友:
换个屏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