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H61H2-AM3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5-02-11):
算是从讯维出来第一次发维修帖吧 ,14年10月份出来实习。也有俩个月了。呵呵,因为实在是没分了 ,BIOS扣除的分数比较高,自己又在下载液晶逻辑板资料 ,一下600多分就见底了,没办法,把之前修的比较曲折的H61拿出来献献丑吧,这是同行拿来的机子,拿来说不触发,先上图先,既然不触发 发  那就先打值吧,PCI槽 A14脚对地阻值为零,心想这短路了好修啊,既然3VSB短路,那么打值所有的USB口,发现后置USB口 有俩组数据线值偏大,比正常的大50多左右,心想是不是南桥挂了,呵呵,我遇到3V待机短路的喜欢先插电,看待机的时候那个芯片发烫就干掉哪个芯片,一般可快速判断故障点。插上电也没什么芯片感觉到明显发烫 ,还是本着先小后大的原则,先拆掉网卡,不行还是短路,在把南桥掀翻,还是短路,把IO干掉还是 短路,呵呵,瞬间脑袋短路,马上烧鸡,接上稳压电源,还有PCIA14脚,烧到主板CMOS电池和PCI槽间的一个四方形比较大的ITE芯片微烫,干掉,对地,变成了22,呵呵,也不敢判断是否短路,我知道饼哥之前修到一块技嘉的板子,PCIA14对地才10,这个时候我的对地22正不正常,插上电就知道了,插上电3VSB出来了,这个时候开始找料板上的四方形的联阳芯片。找到换上,把之前拆掉的IO芯片换上,找到料板上的南桥换上,把拆掉的网卡补上。插上电,3VSB出来,触发,没复位,呵呵,幸亏这块板不是其他的H61 ,只要一缺供电就马上1秒掉电,这块不掉电, 内存供电1.5V 有,桥供电1.18V有,VCCPLL电压1.8V有,总线供电1.2V 有,VCCSA供电0.9V  有,但是唯独缺CPU供电,马上开始查CPU供电芯片ISL6364 开启脚 ,40脚有1.2V的高电平,芯片的VCC,PVCC,BOOT该有的电压都有,开始查SVID信号10脚和12脚俩脚都为高电平,呵呵,刚开始没觉得不正常,因为是由以前的并行VID改为现在的串行VID,这个时候就开始干芯片了,干了芯片无果,以为干得芯片是坏的,又干一个,无果,心想是不是换过来的桥也是坏的。不急着换。在刷个BIOS先。因为CPU供电也会牵涉到BIOS .无果,静下心来整理思路,这块板也没有图纸,而我确定CPU供电芯片的EN还有供电是没有问题的。唯一不确定是SVID信号。H61的时序是CPU在得到桥读取BIOS,并发过来DRAMPWROK还有PROCPWRGD后这俩个电源好信号才会发出SVID给CPU电源管理芯片,,这彻底颠覆了之前修板的概念。而桥发出这俩个信号给CPU的前提条件是得到IO的PWROK信号,这个时候我没有上1155的假负载去找这俩个信号,而是直接去测IT8728的PWROK信号 ,其中32脚的PWROK没有采用,而是采用了78脚的PWROK信号实测为0V,心中一喜,找到不出CPU供电的原因了,先找ATXPG进19脚 ,有稳定的5V , 这个时候又开始走弯路,以前还是南桥把PWROK信号拉低,就跑线把通往桥的线路割断 ,无果,跑线找到上拉电阻,在32脚上面一点点。一端有稳定的3.3V,到这端就没有电压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翘脚了,让其PWROK不受时序控制,上电,呵呵,CPU供电出来了,但是不跑码,呵呵,总算找到原因了,开始换IO,呵呵,你还别人在料板上找的好几个IO都是坏的,最后拆了一个华硕AM3B的IT8728换上,亮机了 ,呵呵,真的很高兴,这是对自己一次H61系列的彻底总结。在这之前我们老板对于H61系列的都是拿来当料板,因为这已经不是三板斧能干好的了,不说BIOS坏了会不断掉电重启,缺供电马上1秒掉电,主板保护,在时序方面也是变的很大了,我们老板已经跟不上了,呵呵、    之后过一天返修, 原因是网卡不能用,插PCI独立和PCIE独立都还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还是要让我拆出来动刀,在这里我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大家,RTL8111E跟 RTL8111F 还有RTL8105可以通用,快速检测有没有换好,可以通过旁边的一个电感,快速判断,那是线圈电感,1.05V的产生,是芯片内部产生,你芯片是好是坏,又或者有没有换好可以快速知道,当这个电感没有1.05V时,你的芯片没换好,还有记得换网卡一定要打值,呵呵,一块INTEL的板子,被我烧了南桥,一块AM3的板子,被我烧了北桥。呵呵,痛彻心扉。
                          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图没拍完全,因为本人对发帖没什么热情,文字组织功力又不强悍,最后亮机的图片都没拍上来,排版也乱起八糟的,但是希望我的维修经验,能帮到大家一点点。再次感谢讯维的老师,还有讯维网这个平台,给了我很多。恭祝大家2015年发大财

年轻贵在拼搏, + 2 耐心很重要,赞一个

网友A:
不大值当的 怎么收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大值当的 怎么收费啊

首先是帮老板修,以修好为原则,换的这些东西都是从料板上拆,其次我也才实习不久。有些东西你你能修好,这本身是一种成就感,呵呵,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B:
修这个2-30块,成本够吗?

网友C:
在这里我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大家,RTL8111E跟 RTL8111F 还有RTL8105可以通用

请教卤煮,用这些芯片相互替换了之后要不要重新打驱动呢

网友D:
还是跟笔记本不一样,PWROK不正常都可以

网友E:
第一次就 这么大的经验  发了这么多  很好

网友F:
楼主H61多多少少会淘汰一批人的说法,不赞同!越新的板子三板斧越是适用!

网友G:
感觉还是时序把握的不好
走了不少的弯路
体现了实践学习的价值
论坛有个人发的61时序讨论帖子很有参考性

网友H:
楼主真厉害  我现在正在修一个惠普的台式机  现在不跑吗  怎么办

网友:
这个起码要收3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个2-30块,成本够吗?

老板一句话,能修好尽量修好,剩下的事情就不是我去考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我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大家,RTL8111E跟 RTL8111F 还有RTL8105可以通用

请教卤煮,用这些芯片相 ...

需要重新打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跟笔记本不一样,PWROK不正常都可以

PWROK 在不同的芯片组有不同的作用,但是都无疑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就 这么大的经验  发了这么多  很好

呵呵,还好啦,大家一起进步,倒是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H61多多少少会淘汰一批人的说法,不赞同!越新的板子三板斧越是适用!

也许你这么认为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感觉还是时序把握的不好
走了不少的弯路
体现了实践学习的价值

呵呵,不断学习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厉害  我现在正在修一个惠普的台式机  现在不跑吗  怎么办

不跑码分很多种情况的,供电时钟复位 ,或者总线 或者BIOS本身不正常都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
呵呵,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去问

网友J:
楼主配图应该和文字挨着 这样看着很累

网友K:
楼主的技术没得说了

网友:
嘿嘿  ,不会排版,也没去研究 ,所以 。。。。。、、。

网友:
H61主板AM3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配图应该和文字挨着 这样看着很累

重新编辑了下,呵呵,没考虑观众的感受与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技术没得说了

呵呵,一般般

网友:
你没认真看

网友:
只为技术可以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呵呵,不断学习是王道

是啊
h61 差异点也不大多
bios 参与上电 就那几个区别点

网友J:
DRAMPWROK还有PROCPWRGD是南桥还是北桥发出的吗 哪个接受这两个信号呢 cpu电源管理芯片en叫是谁提供电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DRAMPWROK还有PROCPWRGD是南桥还是北桥发出的吗 哪个接受这两个信号呢 cpu电源管理芯片en叫是谁提供电压的

你还没搞清楚状况么,单桥哪来的南北桥之分,这俩个信号是桥发出,给CPU,EN 一般由总线供电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还没搞清楚状况么,单桥哪来的南北桥之分,这俩个信号是桥发出,给CPU,EN 一般由总线供电上拉

哦 没注意看板子 我还以为en脚是DRAMPWROK或PROCPWRGD提供的

网友L:
旁边的那个电感,求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旁边的那个电感,求图

我这里也没有很清楚的图片,以后你遇到了  就会看到的在网卡旁边一个圆柱体的电感,很显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也没有很清楚的图片,以后你遇到了  就会看到的在网卡旁边一个圆柱体的电感,很显目

好的,在图纸上显示什么,每个主板都有吗

网友M:
费时费神啊!没大半天功夫拿不下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费时费神啊!没大半天功夫拿不下来吧。

三个小时。呵呵

网友:
手上好几块H61都没搞好,看来快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
h61 差异点也不大多
bios 参与上电 就那几个区别点

Bios是如何参与上电的

网友:
总结得不错。向楼主学习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的一次维修。

网友:
干桥了。。。这种思路个人不建议。。。想我这菜鸟。。也不会去干桥了。。。没有人民币啊。。。不过这精神值得学习。。。毕竟维修吗就要敬业

网友:
一直在找这块板的图纸,楼主能不能发出来共享一下呢,或请发到我信箱呢!
53835308@qq.com

网友:
给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学习,加油!

网友:
修好就成功了,慢慢来。

网友:
H61的资料太少了,现在开始坏得也多了,难搞

网友:
干的漂亮 h61的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
大修大修呀 。桥都干了,IO也干,这得收多少钱

网友(2015-03-28):
PROCPWRGD这个信号我知道。但是DRAMPWROK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这个报价不低吧

网友:
牛B!真功夫!

网友(2016-11-07):
很有耐心!不错

网友(2017-08-24):
写的好多啊,全是文字,看的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