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仙,进来看看小弟这个EC和QFN封装焊得过关吗?

楼主(2015-02-11):
上面一张可能是没有打整吧,重新来一张清洁后的

再试一次,5分钟搞定的

网友A:
  板子 焊多少次了  都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 焊多少次了  都黑了

开始是没找对方法,焊了3-4次,最后总结了一下才焊成这样,反正是练手的板

网友:
焊的真不 错啊

网友:
合格  非常标准

网友:
还好,过关

网友:
焊的可以,干的过

网友:
楼主焊接的很正规

网友:
QFN的焊接技术 分享下  才是硬道理  。焊的不错

网友:
EC焊得不错,QFN板子变黑了。

网友:
焊工俩的不错!照片拍的还是听清楚的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 聚焦模式不错

网友:
楼主的 技术 让我深深自责啊

网友:
肯定是拿废板练得呗

网友:
爽,真是得心应手啊。

网友:
在算时间里能焊成这样    就厉害了

网友:
焊得不错,EC比较好焊,关键是对准脚。QFN的注意下4边上锡,后面可用烙铁拖到

网友:
比我强多了!

网友:
后面几张跟原厂出来的一样!几乎看不出动过了。

网友:
焊接的挺不错的   加油

网友:
焊的确实不错,很整齐,板子上有点脏,用洗板水洗洗就好了吧。

网友:
焊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比我的强的多了。

网友:
焊得很漂亮了!

网友:
qfn 锡量很大,如何做到的,分享一下,平时我都不敢上这么多的锡

网友:
我都是堆锡,不要怕锡多了,就是要多才好,
在这分享下我的操作步骤
先吹下来,这是肯定的,然后给焊盘清理干净,再补点锡,见图

补完锡后,打上焊膏,放上芯片,对准脚位,用风枪吹(风力不吹动芯片即可),这时候千万不要用镊子压,等锡溶化后会自己慢慢往下沉,不管他。就是下面空焊了也不用管,因为边上还要吃焊的(个人观点,如有不对,请指正)
然后四周堆锡,用烙铁上下左右各四刀,见图。

这样吃锡量才饱量,没有吃到的继续上刀

网友:
焊的不错,俺焊功不好弄坏了老多板子

网友:
可以毕业了,焊的很好

网友:
焊功不错了。我也准备了三块旧主板,接下来动手多练练。

网友:
过关没问题了,但要高标准的话还应该努力呀。

网友:
焊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焊的很好,我焊的自己都不满意,

网友:
先风枪,后铬铁拖

网友:
这么大间距的都焊不好不用混了

网友:
不错啊,QFN锡有点多。

网友:
EC是最好焊的IC,当时我在工厂里面流水线上,一分钟一个,主要是把焊盘弄干净,ic引脚弄干净,对好位置,这个锡线要用好一点的,就像流水一样,刷刷刷搞定!

网友:
用烙铁拖焊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