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显卡外接6P供电,无法通电开机。

楼主(2015-02-11):
如题,这里有块显卡,接了6P供电后·不能开机。一按开机·通电及灭。显卡会是哪里坏·没修过显卡。

哈哈,查了下·是MOS上管短路了。把上下管拆出来,再从料板上拆下来换上OK了。

网友A:
短路啊,非常明显的短路,6针是供电线,你把供电线拔了就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啊,非常明显的短路,6针是供电线,你把供电线拔了就能开机。

是啊·拔掉·通电·不显示嘛,显卡会是MOS问题吗?从主板上拆上官和下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拔掉·通电·不显示嘛,显卡会是MOS问题吗?从主板上拆上官和下官能用吗

万用表量啊,主板上柴的可以用,不过沟道要对,不对的话换上直接烧

网友:
明显是显卡供电部分严重短路了。

网友:
看看换完的管子发热大不

网友:
已经知道了就行了

网友:
显卡我就只能修修电源了。

网友:
短路的还算好修了。

网友(2015-03-14):
短路了   一般12V 对地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