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场效应管G极悬空直接导通吗?

楼主(2015-02-11):
P沟
场效应管
G极悬空直接导通吗?

网友:
笔记本的就直接导通了

网友:
直接烧光的节奏

网友:
有g好点吧……

网友:
不一定!其实不管是P还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当G极悬空时如果内部集有的电荷没有被泄放掉就会导通 的,要是被放掉无电荷了就不会导通了!在实际维修中是禁止G极悬空通电的,原因是场效应管内阻极高,既使你用手碰触一下悬空的G极时也会集存一定电荷马上导通的!

网友:
不一定吧 你搜下增强型和耗尽型MOS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场效应管G极悬空 时其D、S极电阻变小至导通只是一个偶然现象,要看G极内部是否存有电子荷 了。

网友A:
5楼说的对,导通是有条件的。

网友:
5楼说的好 自古五楼出真理

网友(2016-07-19):
涨姿势了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