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无线网卡驱动正常,但是搜不到信号怎么解决?

楼主(2015-02-11):
A1278,是NV的桥,P8600的CPU,装的是WIN7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无线网卡驱动正常的,但是搜不到无线信号,就好像普通本子的无线开关没有打开一样,这个问题咋解决?有大神修过没?

网友A:
把无线网底定第19屏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网底定第19屏屏蔽掉就可以了

是第20脚吧?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关了呢

网友:
怎么屏呀,说说呀

网友:
从新换系统吧!!!

网友:
楼上的,是苹果机器,无线网卡和别的机器不一样呢,没有所谓的20脚

网友:
应该是屏蔽无线网卡的第20脚强制开启无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