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求教大神 oppo X903 换听筒是直接拆了换吗?

楼主(2015-02-11):
新人求助   oppo X903  换听筒是直接拆了换吗?  不用动烙铁吧

网友A:
听筒连接基本三种方法,一是焊接,二是插件,三是触点。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筒连接基本三种方法,一是焊接,二是插件,三是触点。拆开就知道了。

非常感谢  应该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