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5M03不跑码

楼主(2015-02-11):
DELL G45M03不跑码,BIOS坏吗?

网友:
刷个bios式式呗…。

网友:
先试试再说了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刷BIOS,换芯片

网友:
首先检查主板的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不一定BIOS坏吧。不跑码有几种情况

网友:
再基本的开始!!!

网友:
dell 的不是不跑吗的吗?

网友:
先查供电时钟复位吧

网友:
兄弟我估计南桥坏了!南桥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