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2270S不接VGA线正常,接了立马黑屏。

楼主(2015-02-11):
电源板(长虹)715G5527-P01-006-001C。+5V,3.2V高电平开机,DIM3.3V,LED灯串电压39V。LD7904+OZ9998组合。
黑屏

网友:
查VGA接口中的1、2、3、13、14脚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查VGA脚位有没有短路的,刷个程序 如果不行 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有此程序的提供一下,先谢了!

网友:
VGA口子旁边的钳位二级管坏了,去掉就行。

网友:
应该是VGA口有打火导致外围或者主芯片坏掉了

网友:
查屏供电,断开屏上的保险,查行场信号,

网友:
查VGA,行场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刷程序吧。

网友:
怎么解决的,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