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联想一体机屏三星LTM200KT10 PCB电路引脚测量数据

楼主(2015-02-11):
(图片)

网友:
电压                   零件位置(脚位)    阻值
5V                     CN1(30)                 344
5VDD                 F1 L1
3VDD                 IC3(2) C11             374
DVDD(3VDD)   B1
AVDD                  L2

网友:
CN1接口        定义        IC1(LUU4321MSR-Q5)
1        RXO0-        5
2        RXO0+        6
3        RXO1-        7
4        RXO1+        8
5        RXO2-        9
6        RXO2+        10
7        GND
8        RXOC-        11
9        RXOC+        12
10        RXO3-        13
11        RXO3+        14
12        RXE0-        17
13        RXE0+        18
14        GND
15        RXE1-        19
16        RXE1+        20
17        GND
18        RXE2-        21
19        RXE2+        22
20        RXEC-        23
21        RXEC+        24
22        RXE3-        25
23        RXE3+        26
24        GND
25        NC
26        NC
27        NC
28        VDD
29        VDD
30        VDD

网友:
IC1        SIC1        SIC2        SIC3        SIC4
56        D5P1        D5P2        D5P        R9(6)
54        D4P1        D4P2        D4P        R9(4)
52        D3P1        D3P2        D3P        R9(2)
50  CLKP1        CLKP2 CLKP R20(8)
45        D2P1        D2P2        D2P        R20(6)
43        D1P1        D1P2        D1P        R20(4)
41        D0P1        D0P2        D0P        R20(2)
57    D5N1D5N2 D5N         R9(5)
55    D4N1        D4N2D4N  R9(3)
53        D3N1 D3N2 D3N R9(1)
51        CLKN1 CLKN2 CLKN R20(7)
46        D2N1 D2N2 D2N R20(5)
44        D1N1 D1N2 D1N R20(3)
42        D0N1 D0N2 D0N R20(1)

网友:
楼上的真是专业级的啊

网友:
零件位置        引脚        SIC1        SIC4
IC4(SM4106)        39        STVP_1        STVP_4
        5        CKVB1_1        CKVB2_1
        3、4        CKV1_1        CKV1_4
        9、10        CKVB2_4        CKVB2_1
        7、8        CKV2_4        CKV2_1
IC7(17814HS)        14        VCST1_G        VCST2_G
        7        VCOMG1        VCOMG2
        1        VCST1        VCST2
        10        VCSTC1        VCST_C2

网友:
位置        名称
IC1        LUU4321MSR-Q5
IC4        SM4106
IC7        17814HS
IC3        RT9164C

网友:
有谁能说下IC1、 IC4 、IC7位置零件的作用,引脚定义和工作原理啊

网友:
我不会修LCD,只是闲着没事,研究一下

网友:
只要知道电压值就行了,其它参数都是浮云。

网友:
测试电压的数据呢

网友:
想搞明白这个屏的PWB板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没上电量电压数据

网友:
大概知道一点LU4321MSR-Q5的作用是将LVDS信号转为RSDS信号

网友:
SM4106的作用是产生AVDD高压(L2电感)

网友:
RT9164C是产生3VDD电压给LU44321MSR-Q5供电

网友:
17814HS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VCST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信号        解释
CPV        行扫描频率信号,扫描线的时钟信号,GATE IC的时钟
STV        扫描线的第一个同步信号,为一帧的开始信号,垂直同步信号
OE        栅线的逻辑信号,使能输出,用以判定GATE IC何时输出,数据有效信号
VOFF        TFT的关闭电压,行驱动器供电的负电压VOFF,等同于VGL
VON        TFT的开启电压(选通点电压),行驱动器供电的高电压Von,等同于VGH
VCOM        为TFT液晶电容提供参考电压,以形成在液晶电容上的电压差,驱动液晶电容,通常VCOM电压为数据电压的1/2左右(1.2V),这样可以形成液晶电容上的正负电压,当数据电压大于VCOM电压时,则加载在液晶电容上的电压为正极性,反之为负极性。
CKV        行驱动时钟信号
TP        帧扫描结束信号
VCST        储存电容共用电压
CVO        Constant Voltage Output恒定电压输出

网友:
从网上东拼西凑找到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讨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