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多功能电脑插座

楼主(2015-02-11):
本人也是个电脑爱好者,喜欢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根据自己使用需要,用买的普通插座自制了个多功能台式机插座。

我的这个插座具有过压过流保护,能够在电脑关机后对除主机以外的其它设备断电,同时插座下面的USB接口还能为手机等设备充电。

打开插座给大家看看,里面稍微有点乱。
左边火线经总开关后接保险丝,接下来在火线和零线间连个压敏电阻,这样插座就具有了过流过压保护,一般的防雷插座就是这样的吧。
然后找了个充电器电路板放在插座左下角空间较大的位置,再将电源线经插座右下角的开关接入充电板,然后将充电器指示灯接在插座正面底部,将输出5V接至插座右部的USB插口上,因为USB插口有四根线,这里将充电线正常用在外面两根针脚上。
接下来在插座中间空隙处放了个12V继电器,是从以前的客厅灯具程控开关上拆的。然后将台式机ATX电源的插头拉出一根,接在自己改造的连接线上,如第一个图所示,接其中的12V连接在插座右部的USB插口的里面两根线上,再接入12V继电器上。然后用继电器来控制插座除主机用的那个插孔外的其它插孔的供电。这样就让USB插座的四根线都得到利用,正常的充电器只是利用了USB插口的外面两根线。
当电脑启动后,ATX电源黄色线12V为继电器供电,继电器闭合,插座上其它几个插孔通电,在插座正面中间位置装了个指示灯。电脑关机后,ATX12V也断电,继电器断开,其它几个插孔也断电,这样就避免了不关插座总开关造成音箱、显示器、路由器等的电能浪费。

插座上装了两个开关,一个是控制插座的自动断电功能的,这样如果想把插座当做普通插座使用,只需按一下这个开关就行了。另外一个是控制充电器的开关的,因为电脑开机时也可以用电脑的USB接口充电,而电脑关机后就可以用这个插座上的USB接口为手机充电了。
本人业余搞着玩的,对电子线路略知一二,如有不专业之处还望专家指教,下面这个才是本人的专业。

学美术的,家里的画不要买了,当然对电脑电子也稍有研究,一般家里的电器坏了都是尽量自己修,特别是电脑。

网友A:
你的画,画的很好锕,可以拿到网上去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画,画的很好锕,可以拿到网上去卖

毕竟这个是我的专业,靠这个吃饭啊。

网友B:
压敏电阻只有过压保护,而且前面还要有保险或空开才行,不然压敏电阻也只有爆炸一路。

构思不错,就是空间太小,布线凌乱,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网友C:
输出5V这里是不是通过继电器吸合和断开状态控制12V产生转换得到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5V这里是不是通过继电器吸合和断开状态控制12V产生转换得到的呢?

是在插座里加了一块充电器电路板,把上面的5V输出。不是像主板上的场效应管,那可不太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插座里加了一块充电器电路板,把上面的5V输出。不是像主板上的场效应管,那可不太能实现。

充电器电路板那也应该也是220V交流电转换5V直流电输出的,如果要求5V输出电流值则可以更改充电器电路板中的变压器功率值来实现,不过本身工作发热程度应该要比原来的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插座里加了一块充电器电路板,把上面的5V输出。不是像主板上的场效应管,那可不太能实现。

充电器电路板那也应该也是220V交流电转换5V直流电输出的,如果要求5V输出电流值变大则可以更改充电器电路板中的变压器功率值来实现,不过本身工作发热程度应该要比原来的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只有过压保护,而且前面还要有保险或空开才行,不然压敏电阻也只有爆炸一路。

构思不错,就是空 ...

嗯,这里连接电源火线端的保险丝本身载流值一般选择10安培即插座总载流值比较合适,载流值选择太小的话,容易引起烧本身或后级相连元器件。

网友:
充电器5V输出可以通过电源黄色线12V连接7805输入端实现即可,如果5V输出电流过小,则可以选择用在输出端负载并联一个滑动变阻器或放大三极管连接7805输出端进行调节电流值即可。

网友:
哥们,你太有才了,不过这样用,你要小心,

网友:
艺术家也搞小发明啊,插座很实用的,其实在插座上面DIY是很实用的,我们天天会接触到,因为每天都要用电,我也有DIY插座这个想法,但时间不允许,还是搞艺术创作的有闲啊,当然一定也有钱,呵呵

网友:
不得不说你的DIY能力确实强

网友:
看着够乱的,别用大功率电器!

网友E:
DIY能力很强,怎么不做维修可惜了

网友:
设想不错,也有动手能力,有才啊

网友:
很有创意的作品

网友F:
插排自带防雷、过流、过压保护功能的有卖现成的。但是用自己亲手做的其心情是无法表达的。我个人表示支持,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排自带防雷、过流、过压保护功能的有卖现成的。但是用自己亲手做的其心情是无法表达的。我个人表示支持, ...

嗯,这里的12V继电器就具有短路过压和过流保护功能,当插座总工作电流或电压过载时候,继电器就会处于断开状态,从而保护用电器不会被烧毁。

网友G:
我只想说,可以求你这幅画的全尺寸不,画的很不错,比我舅画的好QQ :279603869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想说,可以求你这幅画的全尺寸不,画的很不错,比我舅画的好QQ :279603869

我就是用A4纸画的,38*53CM,然后装在稍大一点的画框里。其实画的很一般,只要是学美术的都能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Y能力很强,怎么不做维修可惜了

哈哈,你再看一下楼主的画,要是做维修,那才是可惜了

网友:
你是做美术的?

网友:
我还是看那个画  画的很不错

网友:
安全性不高

网友:
用于给手机充电是不安全的建议楼主慎用

网友:
插座里的连接线粗点就好了

网友:
呵呵!楼主跟我很像,都喜欢都比较喜欢diy,同时还有一点,我喜欢画油画!相同的爱好!

网友:
你这样手巧,还叫我们电脑店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