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插风扇掉电,

楼主(2015-02-11):
主板进水在IO背面,不开机,洗干净后上电亮机,装好后发现掉电,一件一件的装,装到风扇的时候就掉了,0.45左右马上掉,拔掉风扇正常亮机,查了图纸,换了IO 风扇是H8控制的,一样,在网上看了一位大神改装直转,这个是要风扇正常的情况下才可以改的,我这个前提是插风扇掉电,改不了他这样的电路,之前把Q77换了,R139也换了,插风扇不掉了,以为好了,装上骨架又掉了,以为有短路。拆骨架,再开机(没插风扇)的情况下是不掉的,在单独插上风扇马上掉,马上过年了,急了

网友:
T61的机子以前修的不多   不过这机器修起来太麻烦   很有可能是什么东西保护了

网友A:
这款机器好像可以把检测风扇的芯片取下,再改风扇电路

网友B:
查一下主供电,和温控信号吧,有可能是哪个信号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好像可以把检测风扇的芯片取下,再改风扇电路

取下来报错的吧

网友C:
报错掉电 还不是不显掉电   不显掉电有没有替换过风扇  可能是风扇本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主供电,和温控信号吧,有可能是哪个信号被拉低了

主供电正常。就是插风扇的时候5V风扇电压一下高一下低的,跟3.3风扇控制信号一起闪的,其他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错掉电 还不是不显掉电   不显掉电有没有替换过风扇  可能是风扇本体短路

风扇换过,有显示正常,风扇好的,换到别的T61正常用不报错

网友:
还有就是旁边的u16 CPU供电也换了。5V供电也是跟风扇那一路转过去的,,,,,,不行

网友:
是二奶风扇啊,有人改过,论坛搜一下,这原装的差不多200元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41A1242开机芯片在插风扇一路跑,成功修复,原来拆出来看了一下很多水痕,就直接换了一个开机芯片,风扇不掉电也不报错,KO

网友:
风扇引线与外壳短路,内部垫一层绝缘纸就好,遇到过都是这样解决的,其实风扇没坏,都是风扇外引线的焊接处与外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