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001 加rom 能用这spi flash吗

楼主(2015-02-11):
W25X20BVSNIG

另 加电阻 是22 ?? 22K ?? 都有人说

网友:
或是能换板用1640–002 替换?? 当然会先刷rom 在换上 不过主控蕊片 88i8945 一个是 88i9045 这能认盘吗?  先前不小心刷错rom 现在不能转 U指令又没人公布短接点

网友:
国外查是 22欧姆  但rom 是192K 刷入256K的 25x20 flash 后 似乎还会有其他问题 慢慢研究

网友:
还是能直接拿1640–002板子刷入001的rom 即可启转??拜托高人回复

网友(2015-03-30):
目前好像无解,我手上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