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G 待机0.05不开机

楼主(2015-02-11):
]机器客户说不上电,拿回来一测待机电流0.05不开机,一开始想会不会是bios问题,刚准备拿出编程器还是先测一下35v吧,一测没有然后查保护隔离pq10 D极短路下载了个图纸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看到B+短路 果断使用烧鸡发 找到了 给cpu 供电的pq38 上面的电容短路 去下换了一个ok亮机故障解决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 待机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 待机005

老大火眼金睛啊,逃避过你的法眼呵呵

网友:
这时候只能呵呵了

网友:
保护隔离pq10 D极短路,待机电流0.05A,不算大!!!

网友:
不错,又是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