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按键盘不能用而且触摸板也失效

楼主(2015-02-11):
联想e430按键盘不能用而且触摸板马上也失效,只要不按键盘触摸板正常.coms也不能进,换了键盘一样。ec程序的问题吗?键盘到ec外围就2个电阻都正常.

网友A:
换键盘试试,不行吧触摸板拔掉,再试试,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键盘试试,不行吧触摸板拔掉,再试试,能不能进BIOS

都试过了,不能进

网友:
都试过了,那就刷EC BIOS

网友:
这个EC有程序的

网友:
kb9012 程序损坏

网友:
8个显存的,我找找ec程序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键盘或触摸板其中一个坏呢?

网友:
遇到过换的剪板EC好的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引起
这个EC有程序 你有RT809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是的这个EC是带程序的  我碰到的是不通电  淘宝上买了好几个 都不行  后来找了一块一样的主板EC装过来就OK了  希望你也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请问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ec 如何刷 程序 不会刷呢

网友:
估计是程序坏了。。。。。。

网友:
EC坏了, 这个东西不好搞

网友:
这个EC有卖的,50左右把

网友:
到淘宝去买剪板EC,但不肯定都是好的你最好买上2个,祝你好运。

网友(2015-03-23):
在淘宝买了块剪板的ec,换上好了

网友:
手上 有个键盘部分键不能用的  换过EC K/B接口现象依旧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
我遇到就是PE里可以用  系统里布可以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