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进水不开机遇到的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5-02-11):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个海尔T6-C笔记本,进水机,拆开看没什么腐蚀,开机有电流,不触发,于是加焊了EC,能开机了,本来想着这么轻松就挣了200块,美滋滋的装上了,装完一试,完了,又不开机了,郁闷着又拆了,加焊EC又好了,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没事,这回没敢装,凉了2小时一试,又不行了,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EC,换不了,于是把EC摘了又装上,结果跟前几次一样,请问大神,这个该怎么修?EC用不用换?我是小白,不会看图纸,只是靠经验修的,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EC没问题不用换,可能EC  附近电容老化引起,可以用电烙铁加热怀疑的试试

网友:
刚才又发现一个问题,加焊能开机,但是电源灯常亮,不是正常亮,比正常的暗点,没变化,放了一个小时后还是不触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大神?请指教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啊,坐等大神!!!!

网友:
刚才用风枪把EC加热一下,又能开机了,等过一会凉了肯定又不会开机,是不是EC的问题?还是没焊好?

网友:
这是我修那本的图,请大神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没人教我啊???大神在哪里

网友:
人呢?这个点了我还等着大神赐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