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南桥背面电阻求助!奖励100分!

楼主(2015-02-11):
如题!
二修机,如图所示,南桥背面掉了两个电阻,哪位手上有此板,麻烦测量一下电阻是多大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机器有点图的..自己下个点图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点图的..自己下个点图看下就知道了.

是图纸吧?
点图在哪下,高分给你!

网友B:
论坛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搜索!!!!

第一件事肯定搜索论坛,找不到才发帖求助。
如果你找到,同样给你高分!

网友:
都是10K的电阻

网友:
你确定吗?
之前请论坛版主测量过,圈子里最下那个是130欧,中间那个没测量到就弄丢了。
我在路测量圈子外那个电阻是100欧。
之前,圈子里两个电阻已用10K代换过,开机无显示。

网友:
一般这种掉件,我都是用10K左右的电阻试下。应该能行

网友:
只有集成的点位图

网友C:
这是独显的图纸

Samsung Np-R428 DDR3 laptop.pdf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D:
还 要吗 ?我手上有R428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独显的图纸

大哥,密码是多少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一摸一样的板子,
我给你测,中间那个明确是10K,最后面那个我用200档位测试的是12.3

网友E:
圆圈内第一颗10K,第二颗12.3(用200的那个档位测试的,不晓得是123还是12.3)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 的点位图呀

网友F:
手上有一样的板子
楼主想要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一样的板子
楼主想要怎么测

感谢各位回复!

在路测量圈子里最下面的电阻,圈子里中间那个电阻,不要弄错顺序。

再分别拆下测量圈子里两个电阻。

谢谢!

网友G:
上淘宝买份点图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淘宝买份点图就OK了

说得轻松,我早问过了,没有此机点图的。

网友:
不需要输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上淘宝买份点图就OK了

淘宝上也没有,楼主的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花点钱 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也没有,楼主的是独立显卡的

是集成显卡。
一直找不到点图。

网友:
  找一样的板子比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圆圈内第一颗10K,第二颗12.3(用200的那个档位测试的,不晓得是123还是12.3)

中间那个明确是10K,最后面那个我用200档位测试的是12.3

圆圈内第一颗10K,第二颗12.3(用200的那个档位测试的,不晓得是123还是12.3)

看不懂哦
到底指两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 要吗 ?我手上有R428机器.

麻烦你测量一下,急用,谢谢!

网友:
10K的应该

网友:
我这刚好有一个板子,图片也上了,上面是10K的下面的哪个是10 的,如果帮到你麻烦你加分哈

网友H:
我把电阻拔开了测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把电阻拔开了测的,谢谢

就是我圈子里那两个,上面那个是10K,最下那个是10欧
两个都是拆下测量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就是我圈子里那两个,上面那个是10K,最下那个是10欧
两个都是拆下测量的吗?

对,你没看到电阻都没在原来位置上的,加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你没看到电阻都没在原来位置上的,加分不???

分多次加吧,一次只能10分!
由于主板是二修机,坏的地方比较多,用户不修了。
谢谢各位 !

网友:
图纸上看不出来吗

网友(2015-12-20):
有好心人帮助你,祝你成功啊

网友:
呵呵呵,不修了,白折腾了

网友:
看着像是三星R428,我明天去店里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