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led32hs11 fan6755用ld7575代替

楼主(2015-02-11):
ld7575代替fan6755只需把一脚的电容拆掉,把一脚接的电阻RB904改成100k的电阻。把220v到1脚的线刻断,我上图一看就明白了,图片上一脚接的电容我没去掉用小刀把两边刻开了然后飞的线
图片

网友:
火速占楼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学习,看来楼主很了解每个芯片的条件引脚啊。

网友:
换上去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到我现在回复已经3个小时了,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