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掉电

楼主(2015-02-11):
  联想U310掉电。。。什么问题。。时间非常少

网友A: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触发掉电的,电压除CPU核心无其它都有,加焊PCH亮机。怕返修,就把PCH换了,换了后电流正常,但是黑屏,论坛找到不黑屏BIOS刷了交机。

网友:
修过hp一台 开会儿掉 加焊ecok

网友:
PCH坏是是多了

网友:
供电引起 还是时序问题 ?
最好说下你的基本测试情况 便于他人分析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个   是蓝桥虚焊

网友:
掉电不会修啊

网友(2015-03-13):
电压不出,南桥多一点,

网友:
可能是南桥或EC 坏了

网友:
总要提供一些数据做为分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触发掉电的,电压除CPU核心无其它都有,加焊PCH亮机。怕返修,就把PCH换了,换了后电流正 ...

你修的是什么机器啊 可以吧bios发给我吗

网友:
掉电的真不好修啊 我也遇到了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具体的查

网友:
缺供电或温控信号引起掉电,有没有示波器啊?有的话用南桥的SLP_S3#信号去对比其他信号看看谁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的是什么机器啊 可以吧bios发给我吗

就是U310的,BIOS论坛里面有,搜U310 不黑屏 BIOS。

网友:
会掉电,我现在修的这个机器不开机

网友:
少电压 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
我修了一个是座了坏了,加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