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 风扇坏 风扇温控线无电压

楼主(2015-02-11):
接手一台华硕A53S风扇坏   风扇不转     拆机检测蓝线无电压    第一反应就是飞线让风扇长转  (因为本人新手没有电路图  不知道连到ec的那个脚 所以偷懒了)

我是把蓝线和黄线之间飞线    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   大手给指点下能不能用住?

网友A:
只要温度不高就行,这样会使风扇一直全速运转,噪音大,灰尘也会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温度不高就行,这样会使风扇一直全速运转,噪音大,灰尘也会多点

哦哦  谢了

网友B:
风扇常转,拔掉蓝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常转,拔掉蓝线就行了

你是说蓝线没有电压   直接把蓝线剪断就行是吧

网友:
拔掉蓝线就行了

网友C:
ASUS的这种四线风扇可以去掉蓝线试下 是否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的这种四线风扇可以去掉蓝线试下 是否常转

哦哦 学习了   谢了

网友:
直接长转就可以了,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