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B85H3-A3独显不显

楼主(2015-02-11):
客户送来一台主机,说是不显示。先接上键盘显示器,通电开机,键盘亮灯了,但显示器确实没有显示。精英B85的主板,V星N250GTS的显卡。拆下独显,接集显,开机正常显示。用橡皮擦处理了显卡金手指之后重新插上,开机还是没显示。换一片不需要外部供电的7300显卡插上,开机依然没有显示。插上检测卡开机,发现挡代码A6A9。查了一下,AMI的bios代码含义如下:
A6:屏幕已清除;将启动奇偶性和不可屏蔽中断
A9:从控制E000:0ROM返回,将进行E000:0可选ROM控制前的初始化。
我能消化的唯一有用信息就是故障可能和ROM芯片(也就是bios)有关,刷bios试试?
在刷bios之前,我还是先测了一下PCIE槽的一些关键测量点。结果,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数据线对地打值也没有发现异常。。。那只能先刷bios试试了。
因为自己平时处理到bios相关问题时,有收集bios的习惯,所以上官网找bios前,会先在自己电脑上搜一下。一搜,还真有这片板子的bios。。。

将bios芯片取下后,备份了原bios之后,再将之前从官网下载的bios写入。。。
装上bios芯片之后上电,跑码了,跑到71之后又跳回00,然后又到71,又到00.。。正当我心里忐忑的时候,跳过了71,然后看到34。。。36。。。38。。。显示器终于有显示了。
不认独显的问题就此解决。本来这只是个小问题,没必要发帖,但我电脑上已经下载过这片板子的bios了,这让我想起一个星期前修过的一台不显示的机器,是一样的板子,挡代码1519,这片板子最后也是通过刷bios解决的。于是我突发奇想:难道这片板子bios容易出故障?
下面附上官网的bios和精英B85H3-M3的图纸

网友:
原来BIOS坏还能产生这样的问题,见识了。

网友:
bios坏还能引起这样问题。

网友A:
楼主的诊断卡是不是中文版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没刷过BIOS进bios重新设置就搞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诊断卡是不是中文版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文版。。。反正字母和数字在中英文里都是一样的。。。对了,是鑫帝PT093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没刷过BIOS进bios重新设置就搞好过

是接集显进bios加载缺省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接集显进bios加载缺省设置吗

肯定了,接独显不显没办法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了,接独显不显没办法搞

那我人品太差了。。。我开始也想过这个方法,接集显进bios查看设置,没发现什么异常,就恢复了一下bios默认设置,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接集显进bios加载缺省设置吗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人品太差了。。。我开始也想过这个方法,接集显进bios查看设置,没发现什么异常,就恢复了一下bios默 ...

遇到的故障不太一样而已,可能你的bios是有些问题

网友:
要不是BIOS就没思路了哦

网友D:
BIOS 芯片没坏的话,内容应该不会丢的,一般是清CMOS设置就能解决,有些D2 D3双内存的主板,原来用开的是D2内存,当你试机用D3内存时就会能开机有光标但没显示内容的。很多都是按复位清CMOS就能解决的故障都被认为了要刷BIOS。

网友E:
bios坏还能引起这样问题

网友:
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芯片没坏的话,内容应该不会丢的,一般是清CMOS设置就能解决,有些D2 D3双内存的主板,原来用开的是D2 ...

芯片没坏内容就不会丢。。。这还真不好说了。。。比方说NTLDR is missing这样 的问题就一直困惑着我。。。其实刷bios的情况很多都是芯片没坏的吧,当然,那些升级bios的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坏还能引起这样问题

bios的含义就是输入输出系统,从这个层面上去理解的话,它损坏就可能导致输入输出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