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最后一发三连贴当做是给新手送的红包了

楼主(2015-02-11):
第一台              机型:   联想G430            板号:LA-4211P  PM45独显板                       故障: 外接正常,内接暗屏

架构如下:

一、G430的屏幕是带小尾巴的LED屏幕,坏的非常多。先拆开了屏幕部分①稳压电源调到24V测了下LED灯条,没发现问题;。②开机以后检查升压条的输入部分,1PIN 2PIN VIN 19V正常;3pin  4pin 5pin分别是 1.5V 1.3V 1.2V,具体哪个是开启信号还不知道,但是开启肯定不正常。③为了判断是不是升压板本身故障拉低了开启信号,断开升压板,再测 3PIN 4PIN 5PIN 电压还是一样。④拆开主板,接上屏线,断开背光控制部分。通电测试背光控制插槽PJ2上面的引脚电压,3pin 4pin 5pin依旧是 1.5 1.3 1.2。故障锁定主板故障,背光开启DISPOFF#信号不正常。

二、检查DISPOFF#信号来自于D13 经过电阻R377上拉又经过电容C22延时(保护)到达PJ2。通电测试,①D13 一端的BKOFF#信号有3.3V,另一端1.5V。②检查R377上端的+3VS 3.3V正常。

③满心欢喜的拆掉电容C22,再次通电测试亮了。为了保险,还是测了下开启信号,居然是1.53V左右;将拆下的电容测了下,没有明显的击穿。继续拔下PJ2,通电测试电压还是1.53V。可以肯定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这里1.53V可以正常点亮屏幕,估计是背光控制芯片的开启阀值或者升压板子上面的管子的导通阀值。
三、这里排除了这么DISPOFF#信号的所有原件(有电压电阻不会坏),只能是板层漏电了。绝招一,去中间直连两头。

①JP2 DISPOFF#信号过孔点在插槽底下,测了下对地值600左右。拔下插槽,割一刀,再测对地值已经无穷大。焊回插槽,并补回电容C22,还是无穷大。电容是好的。

②R377过孔处一刀割断,测对地值 800多。再测JP2背面的DISPOFF#测试点对地值还有600左右,肯定是漏电了。

③直接从D13飞一根紫色线到JP2 4PIN,通电测试 DISPOFF#信号恢复到3.18V正常了。

四、通电测试,搞定。这里为什么在拆掉C22能亮,估计是温度变化导致漏电率的变化。但是没找准问题,即使能亮,基本也是返修。

第二台                神州 A560-i7                  板号:QL4                                  故障:时亮时不亮,冷机不亮,热机偶尔不亮,重启也会不亮。

架构如下:i7的可收价,关键是问题让人手有点抖。

一、本机没有大电容,不亮的时候电流如下:1.8A左右所有供电应该都已经正常,亮机的时候电流2.0A左右,估计是跑马的问题。

①检查所有供电,特别是CPU供电部分。这个I7 4核心一代的TDP还是45W的,发热量比较高,示波器检查了一下电流,有些小杂波。加了个470的钽电容上去,这时候亮了一会,重启几次都正常。简装测试,一通电又不行了。看来没那么简单,不亮的时候按照不跑码的修。

二、通电测试,点不亮的时候检查内存SMB总线波形,发现有3.3V无波。检查内存VTT VREF VCC CLK VCCSPD RST#,发现RST#不正常,只有0.08V左右。

①内存复位来自于CPU,检查CPU的工作条件吧。VCC PLL CLK RST# 各种PG。

A:供电正常 BLL正常 C: CLK没测先不管 D:RST#,测平台复位正常。EG,还真是发现问题。
②U14第4pin 信号不亮的时候只有2.7V左右,HWPG是正常的3.3V。正常的时候第4pin 3.3v经过R162 R163分压成1V左右的电压(通常机子别的机子都是1.05V)作为CPU的 H_VTTPWRGD信号。2.7V经过分压只能分到0.9V左右,可能真好是这个信号的电压阀值,导致各种问题。

③换个门试试,换了以后,U14第4pin 恢复3.3V。

三、测了一整天都没再出现故障,此机修复。

第三台                         机型:ASUS K45V                   板号:LA-8224P                          故障: 开机要个15分钟,开机以后USB一个都不能用。

架构如下: i7三代 好报价

一、检测了各个USB接口的数据线,都没发现问题;一不做二不休,先换个南桥再说。

二、换桥以后,开机依旧是需要15分钟,(硬盘已经换过了)但是开机以后USB接口都能用了。检查设备管理器里面的设备,其中有个USB设备提示问号,安装驱动不成功,驱动精灵检测无果。到了这一步,已经觉得这个钱已经到手了。

三、再次检查主板架构图里面的USB设备,如图:这里面没有常见的蓝牙,而是有一组USB信号线被引到了读卡器芯片了。

四、找到这个读卡器芯片,吹掉,结果你懂的。

    红包发完了,见者有份。大家是不是来点精神上的支持。O(∩_∩)O哈哈~

网友:
简直,绝了!

网友:
拆掉C22电容的话,DISPOFF#背光开启信号延时应该不起作用,其本身容量值决定了延时时间值。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这里现在很多人都回老家了,,维修量没什么了,你修那么多

网友:
长见识了,漏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门电路分不清哎

网友:
这个帖子怎么还没加精呢?  最后一个居然是读卡器芯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6963-1-1.html   看一模一样的问题 通病了!

网友:
我觉得都是好厉害的样子。。。。。我要多学习。。。。

网友:
有空就要多学习,才会有这样的

网友:
你发的帖子都很经典啊,一定要收藏,遇到可以拿出来看。

网友:
不错  这样的帖 要多看看

网友:
读卡器影响USB设备管理导致开机时间过长!确是想象不到啊。

网友:
遇到信号部分俺就完蛋了

网友:
第3台修的华硕让我以后修USb不能用提供了另一个思路   谢谢楼主

网友:
厉害啊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