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联想G470 板号 LA-6751P

楼主(2015-02-11):
进水的联想G470 板号 LA-6751P   待机0.020   待机3.3V  5V有  按下开关跳变到0.2左右又掉到待机电流  测得各电感 有 1.5V  1.1V   0.8V  求维修思路    回跳到0.020的时候3v 5v 一直都有的

网友A:
进水的大多是进水腐蚀
查下 S3电压触发后是否完全

网友B:
转换的电压查下!!重点查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大多是进水腐蚀
查下 S3电压触发后是否完全

S3  S5的电压触发后也完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电压查下!!重点查下进水的地方

进水已经一个多月了 才拿来的   板子上没有明显的腐蚀痕迹

网友:
查出没有CPU 供电   PU901  VIN 19V  VDD 5V    Vr_0n  5V 都有  但是  UG2  PH2  没有输出电压  求思路

网友:
拆上管测UG有无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