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待机偏高0.080A故障

楼主(2015-02-11):
板号K42JR(HM55)4.1。观察主板上南桥和BIOS有动过痕迹,其他地方正常。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80A,看见BIOS被拆过,拆下BIOS。待机恢复正常的0.030A。这时,测3V5V电感上电压输出正常。把BIOS重新刷过,装回去。又回到了0.080A。测3V5V电感上只有3V电感上,有不正常的0.45V电压。装上BIOS待机电压就不正常。很简单,装上BIOS,EC就会有检测适配器的动作,不装就不会有下一步。所以,正确的说是EC检测到适配器,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会自动开启南桥待机电压。所以,我把南桥电压给断开后,待机就恢复正常了。

拆下南桥,换了一个全新的上去,待机恢复到了0.015A,按下开关,电流连续三次跳变。接屏已显示。

网友:
真的没看明白

网友:
由BIOS参与触发查出PCH的故障

其实当待机高的的时候按照不触发估计也能排查到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时序真的很重要,

网友:
恩,这个又遇到过得,不过没修好

网友:
时序掌握的好所以修的快

网友:
    真的学习了 以前见过 不知道咋事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理解,不过既然上家动过就应该怀疑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修我遇到过但没有修好

网友(2015-03-14):
南桥应该有短路了

网友:
确实没怎么看懂

网友:
我也好像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