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修了一下午,结果揪心

楼主(2015-02-11):
接到一块p8h61-m lx plus 首先拿到板子,cpu座针脚歪了10来根,慢慢用镊子拨正,上电,cpu供电1.1v 总线供电0.9  pq11和pq12上的gfx电压0v,就这个电压让我搞了一下午,又是查点位又是查芯片资料,对照点位到处找开启信号,找不到开启信号,没办法跳过这步,测量cpu复位有1.0v,再装内存打阻值卡复位脚也有1.5v一阵狂喜,编程器拿出来在电脑上搜出之前刷过的一个bios,刷上开机还是不出gfx电压,也点不亮,又是一阵心灰意冷,到处看点位测量电压,除了这个gfx电压没有其他电压都有啊,郁闷了半天,想到我装的是个新cpu G1620,会不会是bios版本老了,在官网找个新版本的bios,刷上,触发开机,还是没有gfx电压,没插显示器,镊子碰一下开机针,关机了,一阵暗喜,插上显示器,开机,亮了,再测gfx电压, 从待机到开机显示,一直没有测量到这个电压,搞不懂,他要什么时候出,写这个帖子只是给遇到找个问题纠结的朋友做个参考,也许能帮到遇到一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
你进系统看电影,这就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华硕H61上1610以上的U不亮机就要刷BIOS。我遇到不少。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A:
笔记本是在用高效显示作用下默认是开启独显的,台式机就不了解了,你这个最终是刷BIOS还是换CPU修好的?

网友:
怀疑你测的点不正常,你拍个清晰的照片看看,正常,这个电压在0.5到1.0变化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遇到了实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是在用高效显示作用下默认是开启独显的,台式机就不了解了,你这个最终是刷BIOS还是换CPU修好的?

刷BIOS,原BIOS不支持G1620。

网友:
呵呵 ,你那个是集显供电吧,你都显示了   集显供电还是没有么 ,我看到你万用表的数值 难道是真的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样的板子,这个电压在平时是没有的,我在系统里面只有在用鲁大师测试显卡得分的时候才有动态的1.0几伏,所以也就是这个电压是当集显需要运行比较大的时候才出,以提高集显的功率。等下我再看看电影的时候测下有没电压出

网友B:
看电影的时候只出了0.331V的电压,看来是随实际情况动态变化的一个gfx

H55

网友:
GFX是什么电压呀?

网友:
上次我刷了N次BIOS ,一个鸟样,好像也是个版子,楼主这个是因为是22nm CPU 板子只有刷BIOS才能支持。。。。。我那块用的是G530 老CPU 一样  刷错BIOS 风扇 只会转一停,再刷了N个,都是开机报警不亮机

网友:
以前好几片都没修出来 原来玄机在这 只知道没有u有时不会加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电影的时候只出了0.331V的电压,看来是随实际情况动态变化的一个gfx

我FUCK ,用单反爬一个主板啊

网友:
gfx是什么?

网友:
现在的H61都很难修,虽说供电没以前复杂了,但信号更复杂,有时候修头疼了都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FUCK ,用单反爬一个主板啊

哈哈,拿单反的不是我,是“何以笙簫默”里的摄影师!

网友:
是个集显供电

网友:
集显的供电要是没有,应该不会跑码吧

网友:
怀疑楼主的表灵敏度不高,档位调在2V处看看。

网友:
各位大虾,这块版不上u能触发吗?

网友:
没测试过,不上u应该不会触发,

网友:
我的这个板子现在不是通电,BIOS刷了,IO换了,最后不行桥也做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有没有相同故障的给点提示

网友:
gfx在这里成辅助供电啦

网友:
显卡的供电是 智能开启 的吗??
  既然能亮机了··多少应该有一点把。 然后运用到大程序才加大功率电压把??
    怎么会一点电压都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