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M220WE1屏 求助此元件

楼主(2015-02-11):
                                                            上传两个图片,就是逻辑板上面已经被取掉的那个小8脚IC。

网友:
上某宝买块剪板

网友:
只能找一样的板拆配件

网友:
找找手中的坏屏,有没有这个芯片,拆一下,全新的不好找

网友:
不好找的,一般这个是符合mos

网友: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图纸,或者类似图纸,研究一下此元件的作用,看看能找到可代换的元件吗

网友:
首先感谢各位的一舒己见,这个22寸的三星外壳 LG屏的显示原来那个元件给别人换过的,我实测到周边有很多贴片电容短路了,拆到这个小8脚时短路消除了····后我拆下这个IC标注是 3501的元件 但是我又担心别人随便上一个所以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屏的资料的

网友:
没有, 帮不上忙

网友:
不用谢  请叫我 雷锋

网友(2015-04-03):
MAXIM DS3501
High-Voltage, NV, I2C POT with Temp Sensorand Lookup Table

TFT-LCD VCOM Calibration

网友:
    这就有点压力哦

        我们这到是好多        有一百多个 屏电路 板子吧

    实在不行就 换吧

网友:
楼主屏还在吗 我是雷锋 能不能把u4  eep程序备份传下呢 我这块是满屏竖线 轻微图像 想试下

网友:
不用了 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楼主都还没 解决  啊

             换个新的  吧

网友:
我的也坏了,先发现是驱动板烧了个三极管,换万能板仍然白屏。

网友:
这看样子很难找,肯定商家动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