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截图,请师傅们验证一下 ite8570和 ite8518能不能代换?

楼主(2015-02-11):
先上图,两个ec,大部分引脚定义相同,就只有6 117 118 94 95这5个脚稍不相同,我不敢确定,特请各位师傅们验证一下:

左侧是8518,右侧是8570,左侧画框的部分对照右侧,基本相同。 只有5个脚与右侧不太一样,而且右边的8570都没找到16脚的定义。 请问这两个ec可以代换吗?

网友:
肯定不能代换,只要有一个脚不一样就不能代换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GIOP 都是编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GIOP 都是编程脚

我的理解,编程脚实际定义,应该是由bios程序决定,如果bios一样,那些giop脚差不多就是一样的

网友:
不行的,必须换一样的

网友:
EC内有ROM是有原始程序的,Ec型号不同的代换貌似没有成功的案例。

网友:
不可以 只有完全一样才能替换

网友:
自己尝试代换。

网友:
没试过,不敢随便下结论

网友:
其它地方没有问题,可以代换试试与没有关系的

网友:
不行啊,GPIO引脚定义由程序定的,楼主可以试试啊,让后把消息告诉大家,换后,哪些不一样 啊

网友:
EC都要原值替换吧,EC会自带程序的

网友:
肯定不行的

网友B:
你不如自己换了和我们说一下可不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很多都能通用。。

网友:
估计是不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如自己换了和我们说一下可不可以代换

板子坏的地方较多,换了ec,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不过的地方,试试再说吧

网友:
不行的,,
有一个脚位不一样都不行

网友:
完全不用问的  绝对不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