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个的液晶维修教程好

楼主(2015-02-11):
哪个的液晶维修教程好

网友A:
教程没多大用啊,就两块小板,有基础根本不用学

网友:
总共就两块板,如果你把这句话放到电视和等离子上,我怕你还搞不定

网友:
个人感觉液晶维修主要是会换灯管,会检修电源,背光板部分,会代换背光板,驱动板会查供电及认识VGA接口定义和易损元件即可。

网友B:
液晶维修视频我看过,基本都是换板。教你怎么刷程序,修开关电源,万用表使用方法等。看视频还赶不上跟师傅干一、二十台的!

网友:
是啊就这几样东西,但要真正掌握还是要下点功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晶维修视频我看过,基本都是换板。教你怎么刷程序,修开关电源,万用表使用方法等。看视频还赶不上跟师傅 ...

兄弟,你说的是迅维德维修视频吗?基本都是换板,这个恐怕不用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说的是迅维德维修视频吗?基本都是换板,这个恐怕不用学吧

忘记是谁讲的课了!俺看视频只注重内容,不关心谁主讲 的!

网友:
会换件,就学会一半了。

网友:
会修电源,基本解决了70%以上的问题,

网友:
谁有田佰涛液晶显示器维修视频教程我有刘坚强老师电源维修対调

网友:
多看看教程,再加上实际动手维修后,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主要就是修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话说液晶电视除去信号处理部分   其他的和液晶显示器区别不大     不知道是不是  有液晶维修经验的大侠  希望能说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