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MS-7283代工联想主板一例

楼主(2015-02-11):
接到客户拿来一片绿板 说是点不亮啦,顺眼瞄了一下他手里拎着的板子 初步判断是品牌机的 好像是联想板子 正眼后跟客户说 放在这里吧 不涉及到换桥价格是50 如果涉及到换桥的话 100--150 他说 行 那就先放在这里吧 修好了给我打电话。我OK .... 送走客户 ,拿下正在手术台上的板子 将这块板子拿过来 看了看 原来是MS-7283主板 果然是 代工联想的 观察了一下体表 没啥异样 那就接驳好线 开始查吧 如客户表述一致 不跑码 ,既然可以开机不跑码 那就 来AMD的时序来查吧 待机--内存--VDDA--CPU --桥---总线   第一步 查待机 要不说人啊 不偷懒就对了 找了半天板子上的待机芯片 没找到 哪个是啊 找找 原来是三个待机 俩个5V待机 一个3.3V待机 呆会图纸给大家奉上 .......查吧 先查5V待机 我的个去.....第一步就卡住了 ....卡主就卡主在这吧 心里想这是好事 说不定排除了这待机就OK啦 心里美滋滋的开始 测量 ..............下面就图文看维修过程吧 ,顺便提醒各位网友和维友 千万别偷懒 时序的排查很关键啊 .......更正图片文字打错 是 MS7283 不是7382  另外 图纸 后面的不需要密码

网友A:
这图还要密码?

网友B:
熊大测的Q46和Q20是什么芯片?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块一样主板也就修了一半,明天拿出来修一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熊大测的Q46和Q20是什么芯片?

都是5V的待机芯片 一个是给 南桥 一个是给北桥

网友:
如果没图,你就跑线吧,哈哈哈

网友:
二手好的这个主板也才卖100左右啊
什么地方这么好收钱
我总感觉有了网络实际影响维修行业的
网络提供了很多选择

网友D:
不过说真的 没看懂描述的故障点是什么
又像是msi 芯片没发出5v-drv  又像是q46 和 q 20损坏  不过两个同时损坏的几率还是比较小

网友E:
楼主辛苦了,短接Q46有后遗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熊大测的Q46和Q20是什么芯片?

Q46和Q20分别是5V双路供电切换的内部由两个N沟道组合的8脚MOS管,仔细看下图纸就知道了,并不是什么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了,短接Q46有后遗症吗?

会出现后遗症的,5VSB明显小于VCC5V工作电流值,这样开机触发后5VSB会带不动USB等接口设备负载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会出现后遗症的,5VSB明显小于VCC5V工作电流值,这样开机触发后5VSB会带不动USB等接口设备负载工作。

那不行,还是要完整修好。

网友G:
短接Q46的6脚和7脚就是让5VDUAL一直有电而不需要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不行,还是要完整修好。

楼主直接将芯片31和32脚短接的话,相当于Q46 内部的两个N沟道MOS管在主板待机和开机触发时候会同时导通由5VSB提供给5VDUAL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Q46和Q20分别是5V双路供电切换的内部由两个N沟道组合的8脚MOS管,仔细看下图纸就知道了,并不是什么芯片 ...

谢谢,修的少,所以很多不懂,没有下载分也看不了图纸。

网友:
详细啊这样的贴多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5V的待机芯片 一个是给 南桥 一个是给北桥

知道了,熊大。

网友:
在确实给维修一个提示芯片能不换就不换一样能达到目的

网友:
你真棒图片清晰,说明详细,

网友:
先下载图纸研究一下才知道楼主这么修的道理,不过这样短接会有后遗症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熊大 很厉害 实战经验丰富啊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看到秒杀兴趣就来了

网友:
这个短接之后应该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D:
网站把我昨天发的消息吃了
还是继续看了下,大致知道5V_DRV 没发出,然后 把ATX 电源的VCC5_SB 直接与 5VDUAL并接

为什么不 从32脚5VUSB_DRV接个npn管外加个上拉电阻作为反相器来控制q46 q20

另从图纸上看到q26的 3VDUAL 电压产生也受5V_DRV 的控制
就不知道 楼主怎么处理的 没看到帖子里提过3VDUAL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接Q46的6脚和7脚就是让5VDUAL一直有电而不需要切换

是的,开机触发时候,由VCC5V代替5VSB给5V双路供电,主要是补偿5VSB工作电流不足,减小Q46 本身N沟道8脚MOS管本身工作损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网站把我昨天发的消息吃了
还是继续看了下,大致知道5V_DRV 没发出,然后 把ATX 电源的VCC5_SB 直接与 5VD ...

嗯, 这里5VSB正常,3.3VSB才会通过5VSB经Q26 转换得到,你说的加个上拉电阻应该是在芯片31脚到Q46 和Q20 两者2脚相连线路上进行,让5V_DRV 控制信号强制达到高电平状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过说真的 没看懂描述的故障点是什么
又像是msi 芯片没发出5v-drv  又像是q46 和 q 20损坏  不过两个同时 ...

是芯片损坏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发出5v-drv 控制信号,如果q46 和 q 20损坏的话,即使5V DRV信号为高电平状态,也不会导通在主板开机触发由VCC5V 代替5VSB供电,即两者DS或SD之间正向导通阻值会变为无穷大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嗯, 这里5VSB正常,3.3VSB才会通过5VSB经Q26 转换得到,你说的加个上拉电阻应该是在芯片31脚到Q46 和Q20 ...

31 32 是反相输出状态的
既然找不到芯片
如果为了美观 先挑开失效的31脚 然后把可以正常输出的32脚 输出一个额外添加的贴片npn管的基极 三极管的c极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挂到合适的供电点上
这样达到修复的作用  多一个电阻和一个npn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芯片损坏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发出5v-drv 控制信号,如果q46 和 q 20损坏的话,即使5V DRV信号为高电平状态 ...

现在usb什么的挂载的东西多  除非弄个紫线输出猛的电源 不然这样修复不大好

而且 从图纸上看 还有3VDUAL的电压复合场管芯片Q26 也受控于5V_DRV控制的

网友F:
5vsb是给南桥待机供电使用的,而VCC5V则是给USB接口等负载设备提供使用的,Q46 和Q20内部两个N沟道MOS管 DS级方向位置应该是不同的,防止5VSB和VCC5V工作互相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31 32 是反相输出状态的
既然找不到芯片
如果为了美观 先挑开失效的31脚 然后把可以正常输出的32脚 输 ...

嗯,也可以断开芯片31脚原来与Q4 6和Q20 G级中间相连的线路,这里代换添加的NPN应该是高电平导通性质三极管,只是达到控制5VSB输出电流值到5VDUAL双路供电工作大小作用,并不能控制工作电压,所以两者不能进行同时代换。

网友H:
ms-6  过不了多久估计要挂   你摸一下新品发烫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ms-6  过不了多久估计要挂   你摸一下新品发烫没

你说的对,估计Q46和Q20时间久了也会挂断,即本身工作损耗发热量就会增加。

网友:
这板子BIOS电池没电、出现的问题 不跑代码 我遇到很多了

网友I:
还是通过三极管或场效应管转换一下的办法好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还要密码?

楼主说后面的不要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通过三极管或场效应管转换一下的办法好点儿!

嗯,这里可以选择普通N沟道场管解决故障,则本身电压输出方向则是S到D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5vsb是给南桥待机供电使用的,而VCC5V则是给USB接口等负载设备提供使用的,Q46 和Q20内部两个N沟道MOS管  ...

就是传说中的双路切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传说中的双路切换嘛

差不多,这个就是所谓的5VDUA电压切换电路,Q46和Q20内部两个N沟道场管在主板待机和开机触发时候工作状态应该是处于轮流导通和截止,其两者G级饱和导通电压值范围为12V左右,即大于S级输出电压4.5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