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络连接时断时续

楼主(2015-02-12):
一家公司客户,他们有一台电脑最近网络就是时断时续,网线换到其它电脑没有问题,其它网线换到这个电脑就会这样。外接USB网卡也试过了,还是不行。谁有过这个维修经验吗?谢谢了。

网友:
是台式机吧,那就给换一块主板,多半是主板不稳定

网友A:
换一网卡试一试先啊。

网友:
先换网卡,不行的话再换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网卡试一试先啊。

换外接网卡试过了,还是不稳定。电脑上有仁宝的系统,不能重做系统。头疼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模块问题

网友:
拆掉网卡芯片   换PCI网卡试下

网友:
指定一下DNS试试,还有就是IP地址也指定一个。有时候自动获取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板或系统问题

网友(2015-03-21):
换个pcl的网卡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

网友:
主板坏了呀,换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