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计本维修

楼主(2015-02-12):
  今天接到一位客户拿来的 asus  k52j笔计本,用自带的电池可以开机,用他自己的适配器却开不了机,最后检测是cpu附近的330大电容问题,将其更换后,问题介决,自己的真实维修经验,拿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望能给同行们一点维修思路

网友A:
这是个什么电容?短路了吗?不可思议的故障!

网友:
这解决方法真怪,能详细说说怎么查到的么

网友:
检测过程一定用不少时间吧?

网友:
碰到过。用风抢加热下就会显,冷却以后就不显,直接换掉就OK。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头都是大的。,

网友:
还是换的好啊

网友:
你为什呢会检测到那个电容  电容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电容?短路了吗?不可思议的故障!

这个电容是老化失容,就是没容量了,滤波不良,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查这个电容呢?是我的话肯定在保护隔离这块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