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11S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5-02-12):
接到一进水机,处理干净机器点亮,装机后发现开不了机,经过仔细检查故障是这样:电源电池同时用按开关键电池指示灯闪黄灯就没反应了,拿掉开关板短接开机正常。单独用电源接开关板开机也正常,指示灯亮,单独接电池接开关板开机暗屏(指示灯也不亮,屏有时亮一下),用电池不接开关板开机也正常,开关板进了一点水,处理干净了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上面有四个按键,开关,还原,音量大.小按键,还有一个排线连出去的应该是麦克风。没发现休眠开关(机器很新,买不到开关板换)。现在不知道怎么维修了,请高手给招

网友:
短接要是每次都能开就是开关问题

网友:
开关板用热风筒调70度吹几分钟看看,温度高的话就离远点吹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    楼主发个载图

网友:
楼主最好上图看看,不然大家帮不了你。。。。

网友:
直接从EC的开关脚飞线到开关上好了

网友:
照你这情况肯定是开关板故障了,建议用热风枪吹一下,实在不行就外接一个开关咯。

网友A:
能帮我看看这块板的南桥弄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帮我看看这块板的南桥弄号吗谢谢

过年了,电脑拿走啦,看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