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5-02-12):
  快要过年啦,祝各位看官在新的一年里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Y460的机子,维修好后觉得这个故障有点意思,所以发个帖子,让大家一起学习学习。由于机子客户拿走了,当时没有拍照,所以只能上传图纸图片了,将就着看吧。
  根据客户的描述是,偶尔能开起机子,然后能正常使用,关机后就不能开了。当时我的想法是,难道是开关的问题,拆好机子后就先测量了下开关,果然没那么简单,开关是正常的,那就先测量下待机电压吧。
  实际测量待机3V 5V正常,这样子的话就只能刷个BIOS先了,联想不触发跟BIOS有点关系的,BIOS刷完后,故障一样,那排除掉了。测量下EC的条件吧。EC的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125脚开关按下去后也有3.3V的高低高跳变,

  正当我在准备测量其他的时候,看到BIOS电池在那,随便用万用表一点,发现BIOS电池为0V,马上拿个新的BIOS电池换上去,按开关#24 触发了.....
尼玛,搞半天是BIOS电池没电了,导致的不触发,于是乎装一半机子上硬盘测试,你以为到这里维修就结束了吧,错
  我把机子放一边放着歌曲试机,然后另外在拆别的机子,大概有1个多小时,机子突然断电了,再次按开关也不能触发,测量3V5V都还有,BIOS电池也有3.3V的电压,晕,于是我把电池拔了放下电在插下,依旧不能触发,看来还没好呢。
  到这里你们估计是哪里有问题呢?
当时我想BIOS电池的电给放光了,应该跟它有关系的,于是就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当查到R556时,发现一边有3.3V,一边只有0.67V,这个是RTC复位信号,

难道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管了,我连电阻都不测试了,直接换掉,把连接一起的电容也换了,换好后测试,电压恢复到2.87V,迅速装上开关,一按马上就触发了,不放心,连续给测试了十几遍开-关-开-关..........
之后装机起来测试,一切正常,到这里维修结束了。

  总结下这机子原本的故障就是RTC复位有问题,导致了南桥不能正常工作,从而导致不触发。
  好了,看完帖子后,不妨给我加加分吧,加分是不扣自己的分数的,谢谢。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呀

网友:
维修思路缜密,没走弯路

网友:
该上精华榜了

网友:
相当完美的贴子,给我们这些新手一些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是怎么了???灌水也不要这么敷衍了事吧

网友:
不触发是要注意RTC的

网友:
楼主牛啊,这样也给你发现了。

网友:
是RTC_VCC 电压么

网友:
新年快乐!技术不错啊!

网友:
高手,RTC电路,不细心很容易干南桥

网友:
经常修到这样的问题,常见的故障了,小意思

网友:
你的思路想的很广啊。厉害,

网友:
不错的思路  学习了 RTC电路引起不触发  具体是电容还是电阻没必要去量了  好利索的师傅啊

网友:
RTC不正常工作那南桥晶振应该没起振吧?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分析的也不错。

网友:
3V滤波电容问题,和三R 那个机子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思路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