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68P-DS3 BIOS

楼主(2015-02-12):
GA-Z68P-DS3  BIOS 不显跑69刷后OK

网友(2017-05-25):
刷了不开机

网友:
这个是我刷机验证过后才发上来的啊!

网友(2017-07-29):
老大这个是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
现在已经忘了,不好意思,当时也是随便找的

网友:
这个是一个BIOS  还是两个BIOS的  有一个是M-BIOS  又一个是B-bios

网友(2018-03-25):
什么版本也不写清楚,下载纯粹没用啊

网友:
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吗???????

网友A(2019-03-02):
我这两块板 不能上3带CPU           你这个BISO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两块板 不能上3带CPU           你这个BISO可以么?

不确定,当时根本没有注意机子是几代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两块板 不能上3带CPU           你这个BISO可以么?

至少上二代的U可以保证能显示,可以排除BIOS问题引起的不显示。

网友(2021-05-27):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8700-1-1.html  这个可以  支持3代U

网友B:
2个BIOS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是单BIOS 或者没有B_BIOS的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个BIOS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是单BIOS 或者没有B_BIOS的文件

是一样的,技嘉的B BIOS 和M BIOS其实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一样的,技嘉的B BIOS 和M BIOS其实是通用的。

原来如此    分主次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