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手帮忙屏蔽9800GT的C通道

楼主(2015-02-12):
高手帮我看看这两个9800GT的BIOS,同一块自用显卡,只是一个BIOS朋友说检测到只有128bit,
所以网上找到另一个类似的BIOS,并尝试刷了后mats检测现象一样。
我原来应该是256bit 512M,特意拆了散热片看了一下GPU为G92-286-B1。
朋友屏蔽了几次,目前只能成功屏蔽64bit 128M,A通道或B通道正常,显示正常,但是打开大型视频文件会卡,
所以希望有高手抽空帮忙改一下,谢谢。

微云下载ROM
share.weiyun.com/e29933a429c07634f0ff58937efae98b

ROM

网友:
这么深奥的问题,,坐等大神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屏蔽啊直接修好不就行了吗

网友A:
Mats是测显存的吗 还是测g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s是测显存的吗 还是测gpu的

MATS是检测GPU到显存的通路,所以GPU虚焊和显存坏掉都有可能显示出错。

网友:
嗯,一块自用的老显卡,完全维修意义不大,只是想多用一段时间。
简单送修说一般是加焊,容易二次复发,
网上看到这个帖子: tieba.baidu.com/p/3290515349
高手帮忙看看,我附的两个BIOS要改哪两处地方?
回帖或短消息给我吧,我自己慢慢改慢慢试。谢谢。

网友:
现在的这样问题 我也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