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66CS刷白名单,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2015-02-12):
准备给自己的ThinkPad X230刷白名单,买了个TL866CS,学习了国内外的各种资料,心理还是没底。现在把自己计划的基本流程写出来,麻烦高手指点一下,没啥问题我就这么刷了

网友:
先备份 后刷写

网友A:
之前用工具备份过,如果用编程器备份,就这样读取了再另存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工具备份过,如果用编程器备份,就这样读取了再另存就行了吧

是的 这款编程器 我现在就在使用 你的步骤和过程没有错误 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款编程器 我现在就在使用 你的步骤和过程没有错误 放心使用。

非常感谢,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学习了可 没分了

网友:
有什么用么说来听天啊

网友:
挺 好~~可以继续了~~成功后回话!!!!!!!!!!!!!!!1

网友C:
这款编程器还没接触过!用法都差不多!

网友D:
我E440尝试去白名单,目前已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编程器还没接触过!用法都差不多!

这款编程器最大的特点有2个,支持的芯片也不少,
1 用的是USB线供电,不用外接电源
2体积小,里面是2个电路板叠放,结构很紧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E440尝试去白名单,目前已挂

好吧,说的我不敢弄了,怎么挂的

网友:
楼玉成功了没有。。。。。

网友:
给大家汇报一下,刚才白名单刷成功了

网友:
没问题 。这种刷BIOS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