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外接显示,内屏不亮

楼主(2015-02-12):
一台hp g42外接显示,内屏不亮,+3VLCD_CON无电,BLON_CON无电,VADJ1无电码片供电有电,18V有电,EDID有正常密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529188908/Image/Group/V(3L553KMQ%7B]%3J%60)IS%60793.jpg波,内屏不显

查后发现,LVDS_BLON和DISP_ON、DPST_PWM无电,这电是显卡过来的,这样能确定显卡一定坏了吗。

网友:
都是显卡问题来的

网友A:
i2c   是对的吗???

网友:
遇到一台,外接显的时候,有屏供电。外接不显的时候没有屏供电。重做显卡BGA,显卡就坏了。

网友:
是显卡吧?

网友B:
不亮还是不显示    屏幕有影吗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做显卡试试吧

网友C:
直接拆显卡换了,

网友:
显卡做过还是不行,现显卡条件基本查完,没发现问题,准备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   是对的吗???

波是对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屏线

网友:
这样 只有换掉显卡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还是不显示    屏幕有影吗

不亮    屏幕屏无影,给R215,R80,R79,借3.3V电,屏能亮无显示

网友:
查完条件,准备试试

网友:
做过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显卡换了,

等查完显卡条件后准备试

网友:
楼主板子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屏上没有三V。

网友:
确定是显卡,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我有个白屏的 加焊显卡无果 换过屏线屏都是一样 接口供电正常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不过亲们!我也遇到过外接显示,内屏不亮的是北桥问题的!不过是华硕笔记本!是哪一个型号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