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3z 不显示

楼主(2015-02-12):
收到1台acer4733z 电脑。电流到0.55 不动。掉电,然后从启,有到0.55 不掉电。但是不显示,谁知道什么问题?
掉电
电脑

网友:
供电时钟 复位的查 你好好查下哇了

网友:
砸主板吧,不砸修不好

网友:
嗯,谢谢。我查查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加个桥试试

网友:
步骤是先查电源问题 查开机 查时钟

网友:
建议你送修 主板问题

网友:
CPU供电有吗 所有供电都全吗

网友:
电路查图纸,信号干桥,不开机换EC,三大步,搞完不行换主板

网友:
还是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先查查供电啊,是否都正常

网友:
看下子有没有cpu的供电,看看电流的跳变的情况,大致条了几次,到了那里,把内存那下来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cpu 都没有过吧

网友(2015-03-29):
和我的情况 一样, 之前是进水的 无待
机 换了待机芯片和EC 现在开机0.5掉电 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