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2-12):
    一块主板,上管D级电压正常,下管D级无电压(管子都是好的),上下管G级均无电压。找到相应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情况一样。接着查短路情况,出现的现象是不上cpu时正常,上cpu后cpu旁边有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一个排阻的一对脚短路,cpu换了几个情况一样,请问是不是菜谱座子有问题啊?Intel的

网友:
什么是菜谱座子……?

网友:
CPU座子肯定没问题的,就看看cpu座针歪了没,内存电压出来正常了没

网友A:
cpu座子    别的电压都正常啊!就是上CPU后就有一个电容和一个排阻短路,把cpu拿下来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    别的电压都正常啊!就是上CPU后就有一个电容和一个排阻短路,把cpu拿下来就好了啊

那是因为CPU自身对地阻值很低。

网友:
amd的座子可以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