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 不触发。。。。已修复

楼主(2015-02-12):
宏基4743G ,无待机电压3 /5V,芯片有点发热,,,,,更换电容还是不能触发,,,刷BIOS也不行,,,最后加热南桥OK

网友:
你这是南桥和3.5芯片都坏了哇

网友:
汗!芯片有点发热,线性电压有短路吗,加热南桥好了?

网友:
不可思议的逻辑

网友:
肯定的是你必须等待返修

网友:
这样必然会返修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逻辑啊

网友:
换个南桥比较保险吧...

网友:
那个南桥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线性3V电压到南桥吗

网友:
待机跟南桥 ?

网友:
坐等返修,换南桥

网友:
楼主你这样偷工减料是不行滴!!!

网友:
你不怕返修吗,估计不是真正的问题

网友:
不知这么就好了,好强大的维修方法,在下表示学不会啊

网友:
还是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故障点     热一下就好的额  返修率高啊

网友:
热一下嘛

网友:
等着返修吧。。。

网友:
南桥使待机短路了么?

网友:
这样必然会返修b

网友:
妈的,真返修了。。你们开心了

网友:
会返修的 这样用不住的!

网友:
没看得太明白,既然待机芯片发烫怎么会加焊南桥好?发烫就意味着微短或线性/待机后续电路有问题,应该不是能加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