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5M0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5-02-12):
手头有一片DELL G45M03主板,换过许多电源均不能点亮,故障现象是开机后马上掉电,然后再上电,反复如此,摘掉CPU不掉电,上假负载也不掉电,CPU供电有没短路。如果内存拔掉还开机时会滴一声。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打关键点阻值,换主板电池,刷BIOS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主板应该有短路,按上电时序检查。

网友:
用手压下桥看看